真空容器壁厚

楼主(2018-06-09):
现在在做一个304的容器,2500L,用真空泵把里面抽成真空然后上料,容器壁厚太薄的话可能会被真空吸瘪,如何选择壁厚防止被吸瘪?本来以为受负压与受正压就是作用方向相反而已,但是抽真空最大只能到-0.1MPa,也就是理论真空,而正压力可以是几MPa,所以应该不能按受正压的方法来计算。

网友:
看你设计的形状啊,壁厚不够也可以加筋,详细计算查真空设计手册。

网友:
容器的工作压力范围是多少?

网友:
你的直径是多大的?温度多高?

网友:
内部不好加筋 从外面可以加箍啊

网友:
如果正压是几个兆帕,参考GB150-2011第二章计算容器壁厚。

网友(2018-07-25):
设计标准如何?壁厚?形状?
搞不好就成这样了:

网友:
夹套式容器 还是单层容器?

网友:
楼上的形容好生动

网友(2019-05-06):
其实我也正在做这个,但我外部只是大气压,内部是-0.02MPa,也就是说我可以按照外部给予容器表面0.02MPa的压力计算他是否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