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皮带上的齿轮键槽朝一个方向

楼主(2018-06-09):
如题,齿轮无序的摆放在皮带上传送,终点有个机械手抓取,齿轮上有键槽,需要机械手抓取时齿轮上的键槽都朝一个方向,方便后续操作,如何实现?(最好在传送带上实现调整方向)

网友A:
需要做定位工装,或者加图像识别,定位工装主要是加一个中间序工位,拿起齿轮旋转下压放入工装内,下压用柔性

网友:
不懂,先标记等有答案再来看

网友:
传送带上安装定位装置

网友:
做键槽夹具

网友:
齿轮是怎么放到传送带上的呢?可以在放下去的时候做个轴开键槽让落下去的时候方向固定,不知这样可不可以实现,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定位工装,或者加图像识别,定位工装主要是加一个中间序工位,拿起齿轮旋转下压放入工装内,下压用柔 ...

追加一个力觉,爪子在内圆找键槽位置再抓取

网友:
一样不懂,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加一个工位,加一个机械手再用一个视觉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传送带上一道工序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合适

网友:
最好是机械手带芯棒。。。。

网友:
用一个轴里面搞个弹簧块,

网友:
下压取料时旋转工件, 取料夹用真空吸取齿轮外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传送带上一道工序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合适

传送带上处理,没机器手上处理方便。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