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w标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当我使用孔标注的时候,加上公差就会变成如图这样,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标注样式的问题

网友:
赶快膜拜大神,你这错误不是能犯的出来的,

网友:
请告诉我怎么可以这样标注?

网友A:
我偶尔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一般处理都是删掉,重新用尺寸标注,不使用孔标注,至于原因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偶尔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一般处理都是删掉,重新用尺寸标注,不使用孔标注,至于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这样处理

网友:
这种是标注之后,再输入文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