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气缸实现一个机器的往复运动,行程1m左右

楼主(2018-06-09):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用气缸实现一个机器的往复运动,因为是双工位的。

网友A:
有杆气缸+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两个节流阀组成气路,完成往复动作

网友B:
这个不难,要加辅助机构,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杆气缸+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两个节流阀组成气路,完成往复动作

有杆气缸太长了。而且不好安装,占地方。我想通过链条的方式实现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链条可以缩短一点行程,但是结构就复杂了,可以考虑无杆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要加辅助机构,占地方。

 怎么辅助机构,一般用100X100的气缸 加上机械结构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这个机器用电机驱动其实也可以,只是没法调节速度,还有不耐用。

网友:
只要实现功能无其他要求的两位三通的一进二出电磁阀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电机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丝杠

就是不想用电机丝杆。这机器 现在用的就是电机丝杆。

网友D:
简单点就是无杆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电机丝杆。这机器 现在用的就是电机丝杆。

用气缸只能两个位置定位,而丝杆则可以任意位置。

楼主:
用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靠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靠

气缸用160的  然后用齿轮比来实现,不知道可不可靠

楼主:
用钢丝拉    钢丝固定在轮子上轮子收钢丝,然后拉动机器上部分运动,这个机构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没有定位要求就随意了,算好力

楼主:
应该这个准一点 。

网友E:
电机加同步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加同步带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

不够力  速度也不够快 ,现款就用的电机,而且 国产电机不耐用

网友:
行程不长的话就用偏心轮就好了,电机可调速,偏心轮也可微调行程

网友G:
500行程气缸  加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
如果楼主往复运动移动的距离太长,建议通过倍速机构来实现,这样就可以通过使用小行程的气缸实现大行程的移动。如帖:http://www.cmiw.cn/thread-789009-1-1.html

网友(点评):
小行程,就要大缸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够力  速度也不够快 ,现款就用的电机,而且 国产电机不耐用

你想多快,负载多重,导轨摩擦多大,都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行程气缸  加齿轮齿条机构

我用的100行程气缸,加齿轮 齿条和链条结构

楼主:
现在做成这样,一个100X100气缸的气缸,用大小齿轮传动,再传给链条,链条两端用两个张紧轮 压紧,从而实现来回往复运动,等我把实际机构做出来  再分享给大家

网友H:
用无杆气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无杆气缸就可以了

成本太贵,无杆气缸我这么大行程的要一千多块钱。量产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快,负载多重,导轨摩擦多大,都没有说明。

拉力5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就是无杆气缸

好是好  可是太贵了  不能量产  机器本身价钱就不高

网友:
嫌气缸行程太大就选用短点的再加个倍距结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用电机驱动其实也可以,只是没法调节速度,还有不耐用。

无刷电机配合齿条运行,随便要什么速度和行程都没问题。无刷电机加上编码器,随时定位。当然,看编码器的线数确定定位精度。比气缸好使,结构稍复杂。

网友:
行程倍增,可用小行程带动工件大幅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