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层循环输送线两端升降机的总结

楼主(2018-06-09):
最近总结了以前做过的上下层循环输送线两端升降机的几种做法,如下图,
方法一,采用气缸直接顶升,适用于行程短,负载轻的场合;
方法二,也是采用气缸作为动力,采用动滑轮原理,可以实现升降行程为气缸的2倍,适用于中负载,中行程的场合;
方法三,采用连杆原理,动力采用电机,适用于大负载的场合;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纠正,同时有遗漏的方法欢迎补充,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方法二 升降行程为气缸的2倍  作用力也要两倍

网友:
丝杠带动的

网友:
还有很多的,比如齿轮齿条。无杆气缸、螺旋升降机

网友:
方法二,动滑轮不是这么画的。

网友:
如果两头距离的太远,建议在中间做升降动力,通过转向器把中间动力传递到两端,使机构两端平稳升降。

网友:
你这个画的是定滑轮,动滑轮会动,不然行程也增加不了2倍

网友:
图2位定滑轮,做不到2倍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