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链条拉长原因

楼主(2018-06-09):
输送机传动链原先使用的是10b-2普通碳钢链条没问题,但是客户要不锈钢链条,所以更换成了10b-2的不锈钢链条,但是现场反馈不锈钢链条用一段时间后拉长了,要反复调整张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的链轮还是45钢,链条厂家说我的链轮也要用不锈钢的,但个人感觉没有用,求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不知道楼主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
这里就用Q235和S304对比一下吧,Q235伸长率是≥21~26%,S304是≥40%

网友A:
会不会是现场链条不加油,磨损了

网友:
不锈钢延伸率很高的

网友:
是304类奥氏体的吧。和延伸率没关系,和耐磨,强度有关。

网友:
要求不锈钢是防锈么?

可以考虑利用重力涨紧

网友B:
链条一般是45#调质,屈服强度比不锈钢的要高很多,在相同受力下不锈钢的会更加容易变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成10B.-3或者10B-4,多加几排,具体加多少,得看两种材料链条的机械性能

网友:
链条材质是奥氏体不锈钢吗?

奥氏体不锈钢与碳钢不能接触,奥氏体不锈钢与碳钢接触会发生晶间腐蚀,致使钢的强塑性(“塑性”降底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是“弹性”增加,变形增大,二是“脆性”增加)和韧性降低,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所以,链条厂家说你的链轮也要用不锈钢材质,这是有根据的。

楼主:
不锈钢的晶间腐蚀不是接触了就会发生吧?不是在焊缝处才回出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现场链条不加油,磨损了

不是油的事。加过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一般是45#调质,屈服强度比不锈钢的要高很多,在相同受力下不锈钢的会更加容易变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

你这样不科学啊,我加了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要加多少是不是有和标准啊,理论数据,10-1的极限拉力是1.8t.我实际的拉力只有500不到的拉力,我为啥还要选3排4排的呢?

网友(点评):
你的实际拉力是平稳运转还是要进行频繁的启停,如果需要频繁的启停,冲击力很大的话,500*4也不一定能够长时间运转,还有别太相信理论数据,除非是大厂的产品,一般市面上的产品按理论数据的80%作为极限就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粗制滥造的东西太多了,很多时候都是改调质的正火代替,理论数据仅仅做参考就行了

网友:
LZ没有到现场是吧,最好让现场确认一下,链子的尺寸,有时用错了型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场可能弄了不是一个型号的链子。

网友:
先算一下受力

网友:
没遇见过,等着大神

网友(点评):
俺是遇到过一次同样节距链轴粗细不同,发生过类似现象。

网友(2018-10-07):
不锈钢延伸率高。确实存在容易拉长的情况。
只能在购买不锈钢材料时,要求高碳交货,并要求高硬度。
否则材料软,容易拉伸。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伸长率的问题。伸长率要用来表示塑性性能,链条塑性变形不打齿就不错了 更别说经过多次涨紧还是使用了。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去现场看一下。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涨紧机构?

网友:
是链条拉长了,还是齿轮磨小了。

网友(2019-01-18):
10B-1链条500N随便拉,定期润滑,看下是零件磨损了还是变形了,还是大厂的产品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