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机械设计,想问问一些关于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现在自己是网上自学的CAD,在机械公差这块能找到的只有怎么标注公差,而看明白怎么标注后就不知道如何实际运用了。比如我画了个零件怎么知道我这零件公差是多少,极限偏差又要标多少,无法实际运用到作图上。想来问问公差是不是固定的,按照那GB的填就行?极限公差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理论学习方面:
推荐看一遍《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应用方面:
机械手册或外购件选型的样本上都有不同零件、不同工况的公差选择范围,按照对应的说明选择即可,后续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再调整。

网友:
你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A:
楼主你是学的机械专业的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到是初学,你可以看书,(公差与配合) 书上就讲的很详细

网友:
多看一些别人的图纸也是不错的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工厂实习

楼主:
比如这段轴 直径为40为何有两个极限偏差 又如何得出的 刚入门不太懂

网友(点评):
你装过轴承没? 装完轴承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工厂实习

谢谢 正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学的机械专业的么?

这有实体书吗?百度只找到一堆数据

网友:
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公差一门课,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从头看一遍,不仅机械上有所提高,人生觉悟都会有所提升。

网友(点评):
有深度啊!握手!人其实和零件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段轴 直径为40为何有两个极限偏差 又如何得出的 刚入门不太懂

小公差位置是和轴承配合的,

网友:
正公差那里应该是紧配
负公差那里是松配
可以参考米思米的导柱
https://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200089260/

网友:
你把我的帖子读一遍,若能理解,三天可涨三十年功力。
机械这行业重在“思”,若浑浑噩噩,不求甚解,就是干一辈子,也还是在门外。岁月匆匆,一晃而过,五六十岁的门外汉我见得多了。

网友(点评):
你的帖子,没几年功力的怕是练不了呀。

网友:
事实上去小厂实习别人的图纸啥公差都没

网友:
其实有一个偷懒的做法,就是在技术要求那栏写上,未注尺寸按GB/T1804-2000F级,这样大多数不是特别重要的尺寸都不用标公差了。

网友:
是学机械专业的吗?“公差配合”这是机械设计专业的基础课……如果不是机械专业那就要买本书自己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段轴 直径为40为何有两个极限偏差 又如何得出的 刚入门不太懂

装轴承的,外面那个负公差是为了方便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