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氢氧化钠溶液水槽,可以用316不锈钢焊接成型吗

楼主(2018-06-09):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个5%氢氧化钠溶液水槽,可以用316不锈钢钣金焊接成型吗,因为要长期盛放,所以希望知道316能耐碱吗,焊缝需要特殊处理吗?谢谢

网友:
金属材料的腐蚀等级是按其腐蚀速率大小来界定的
一般腐蚀速率V以每年的腐蚀深度来表示的.mm/a.
V<0.001 是完全不腐蚀的.完全耐腐蚀材料
0.001-0.01 很耐腐蚀材料
0.01-0.1 耐腐蚀材料
0.1-1.0 一般耐腐蚀材料
1.0-10 欠耐腐蚀材料
>10 不耐腐蚀材料

网友:
应该或许可能大概是可以的,曾经见过一台清洗设备,有酸有碱,就是用的S316

网友(点评):
浓度都超过5%了

网友:
SUS316可以用来装碱,5%NaOH没有问题(3T的板材10年都没事),根据槽体大小注意补强。普通氩弧焊就可以,不用特殊处理。但注意密封材质不能用VITON(聚偏氟乙烯);SUS316是奥氏体不锈钢,注意避免卤素离子,如氯离子、氟离子。

网友:
304 就可以 要啥316

网友:
可能,焊接316不锈钢的焊缝处可能被腐蚀,应该采用316l牌号。

网友:
铁的就可以,为什么要用不锈钢呢?
去电镀厂参观一下,所有的前处理碱性脱脂都是用的铁的槽子,因为碱可以防锈,哈哈,前提是泡在里面

网友:
最好是用408排号的不锈钢,之前我就有一个项目的不锈钢最好锈迹斑斑了。

网友:
碱液用碳钢就可以,焊缝处理光亮,不得有孔洞坑存在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材料我准备用316的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