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高度检测的方法,欢迎探讨

楼主(2018-06-09):
如图是一个高度检测的方法,具体描述见图片上文字

现提出几点疑问:
1、此处为何使用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
2、使用该电磁阀,控制的气缸应为双作用气缸,气缸作用到下极限后,光电开关感应片也应该位于感性器下端,此时伺服驱动整个模块向下运动,光电是如何检测到感应片的,是否克服气缸活塞的力使气缸向上运动?
3、气缸活塞的精度在±0.2左右,此鬣狗如何实现精度±0.02?

网友:
剩下的问题请诸位自行思考

网友A:
光电传感器是普通的U槽红外开关么?

网友:
中封断电活塞保持不动,0.02精度理论上可以,但只用个导杆做导向几乎不可能,以前做测高搞过类似机构

网友:
槽型光电能那么准?理想情况下0.02mm吧?

网友B:
幸会和楼主看的同一本书,对于此结构我是这样理解的。
整个运动动作我我认为是这样的:气缸推出(电磁阀断电到中位泄气),马达带动整个模组向下运动,探针接触检测工件,感应器感应到扫片马达停止。弹簧在是消除误差的。

网友C:
什么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会和楼主看的同一本书,对于此结构我是这样理解的。
整个运动动作我我认为是这样的:气缸推出(电磁阀断 ...

啥书?

网友:
0.02我跟你讲是不可能的,除非电机的速度非常的慢,控制器反应时间非常的快才可能做到,因为光电开关触发需要一个时间,PLC读取需要时间,PLC程序运算需要时间,旋转编码器的信号读取也是需要时间的,整个循环周期加起来会达到几十毫秒,假如电机走的速度是5mm/s,循环周期按20毫秒算,5X0.02=0.1mm,普通的PLC搞不定

网友(点评):
赞同,估计这个只是分析案例,只停留在理论上,就像只能出现在试卷上似得,实际应用不太可行

网友D:
这个机构案例是FA工厂自动化基础入门资料里面的吧,这个机构其实比较理论,要达到检测出0.02的公差精度,其本身就要达到0.01,而这个机构并不对称,本身是的精度是无法满足的。

网友:
然有什么用途,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是普通的U槽红外开关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构案例是FA工厂自动化基础入门资料里面的吧,这个机构其实比较理论,要达到检测出0.02的公差精度,其 ...

个人也是这个感觉,所以想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书啊

FA工厂自动化基础,以前一个帖子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会和楼主看的同一本书,对于此结构我是这样理解的。
整个运动动作我我认为是这样的:气缸推出(电磁阀断 ...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有点不确定,看到楼下很多人说检测精度达不到0.02,不知道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有点不确定,看到楼下很多人说检测精度达不到0.02,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于检测精度而言,这种书本上的这种机构我没是做过,所以不敢断言,不过10楼的朋友基本给出了答案;对于高精度检测来说我认为速度是比较慢的,如三坐标。

网友:
结构过于复杂了,测量精度难保证。

网友:
菜鸟,没做过这种检具,看了好久没想明白,这个气缸的作用是什么?教教呗!

网友(2018-08-14):
有什么用途

网友(2019-08-27):
这个只是理论上,丝杆的精度都不止了

网友(2023-07-26):
感謝大大我也想知道來這可以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