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垂直度的标法是指一个面与基准垂直还是两个面

楼主(2018-06-09):
这个垂直度的标法是指一个面与基准垂直?还是该尺寸长度的两个面与基准垂直?

图1

图1

网友A:
这样的标注不规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标注不规范的。

那应该怎么标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标注不规范的。

本人是新手,请教一下前辈,如果需要两面都垂直与基准面那应该怎样标注?还有其他标注不对的地方也麻烦指出,谢谢!

网友:
这是这两个面的中心面与另一个免得垂直关系

网友:
49.10两个面取中心面,中心面相对于基准A的垂直度0.02。这样对49.10这个尺寸的两边要求很高。标准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可以直接从尺寸线引出,而是从引线引出;还有,这个垂直度是两个面的中心面相对于基准A的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直接从尺寸线引出,而是从引线引出;还有,这个垂直度是两个面的中心面相对于基准A的垂直度

这样如果我需要两个面都与基准垂直的话,我是不要两个分开来标注了。

网友:
这个标注应该没问题,反正在检测时肯定是两面。

网友:
两个面的中心线和基准a的垂直度

网友:
几何公差线与尺寸线对齐,说明是提取中心线/面的。

网友:
请问帖出国标规定行吗

网友:
图示是一个薄片。垂直度可以用角度公差约束。
基准A本身应该有精度和硬度要求。
再增加一个侧面基准B,使垂直于A,便于用量具测量。

网友(2018-08-24):
图上的标注表示取两个面的中心面,然后评估中心面与A基准的垂直度是否满足0.02.
如果要分别表达两个面都需要满足垂直度0.02,需要在49.1尺寸两侧分别标注位置度公差,并且位置度公差的引线不能和49.1的尺寸线在一条线上,要上下错开,并且在49.1尺寸线下方。

网友:
这个是课本上写的,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垂直度是指右边那条线,左边那条线用尺寸公差来控制

123

123

网友(2019-01-17):
这样标没问题的,不要太死板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