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公差配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6-09):
       重开一贴,上贴自己思路也蒙了。如图轴中间直径40部分有两个极限偏差,这里我的理解是与一个或两个零件间得出的偏差,在算公差 偏差这些时是不是以轴和孔接触面互相运算?而我单画轴时不知道孔的情况下先不标注极限偏差?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转行学机械,一入机械深似海啊。

网友B:
φ40的两个极限偏差是这根轴的加工尺寸,和配合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φ40的两个极限偏差是这根轴的加工尺寸,和配合没有关系

和配合没关系,那为什么要标这样的公差?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不先看专业的知识再出来B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转行学机械,一入机械深似海啊。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报效祖国!!!(真励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φ40的两个极限偏差是这根轴的加工尺寸,和配合没有关系

加工尺寸不应该有一个就好了吗?分了两段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点评):
分两段是因为有一段安装轴承或其他东西,另一段什么都没有,表面粗糙度要求不一样,不过一般都是直接表面粗糙度做一样就行,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你说的很是复杂,我一般画轴孔配合的时候,先确定 基轴制或者基孔制。如果画轴跟轴承内圈配合,轴承是确定的,就是基孔制。然后根据是否经常拆卸、精度、负载情况,加工能力等选一个配合和精度等级、然后轴的公差就出来了。如果轴和孔都是加工的 尽量选基孔制。因为孔比轴难加工。可能是我选工作的问题,很少标公差了,看看下面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 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网友C:
看楼主给出的数据,台阶是Φ50,应该是要安装6808的深沟球轴承;但这样的话后一个Φ40尺寸对应的轴向尺寸30就显得比较魔性了,毕竟配6808的话,留10个就足够了。Φ40的公差接近于k6……可能是个泵、风机之类的主轴。

实在编不下去了,说正经的,如果是与轴承配合,就不用太考虑孔的问题,根据实际工况选个推荐的公差带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工尺寸不应该有一个就好了吗?分了两段我有点看不懂

前面公差比较松的部分就是为了要间隙,好安装;后面公差紧的部分才是真正配合的部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D:
就是轴承位 k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公差比较松的部分就是为了要间隙,好安装;后面公差紧的部分才是真正配合的部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

听你解释就简单易懂了,感谢你的解惑。公差部分有什么要求吗,我画的话是不是照你发图的G6那里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轴承位 k6

K6吗 我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配合没关系,那为什么要标这样的公差?

一个零件加工图纸上不给公差,工人怎么作业,就算走自由公差,图纸上也得标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零件加工图纸上不给公差,工人怎么作业,就算走自由公差,图纸上也得标出来

请问是不是每个尺寸都得标注公差呢

网友(点评):
请问这些书上的知识为什么你先看看,在弱智傻问有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可以不标,你看到时候装配不上去,老板不抽死你

网友(点评):
傻叼,看不清我再讨论什么就别BB。显得你无知只会乱哄,

网友:
后面那个40是要配合的,前面那一段走下差,是为了好安装。要不然工人砸了半天发现还没到位。
下差值一般根据经验来的,我经常写-0.2。

网友:
选择公差要掌握的知识相对较多,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也不是一本《互换性》或《公差与配合》就能全懂的,

网友:
轴径为φ40的这一段轴有两端长度:一段是φ40(上差+0.014,下差+0.002),带公差的这一段长度为30,而且要求这一段圆柱面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为3.2;另一段φ40没有带公差,这一段长度是70-30=40.

标注公差的应该是与轴承配的,至于用采用什么配合关系和精度等级(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要根据与它相配的零件的功能要求去确定。与轴承配合的轴,优先采用“基孔制”(轴承的孔是预先确定的,也就是基于孔的加工),因为轴比孔好加工。

网友:
轴中间直径40部分有两个极限偏差,这里我的理解是与一个或两个零件间得出的偏差
这样理解
一段40的公差都是负数,一段40的公差都是正数。
装一个有孔零件,先过公差都是负数的轴段,再过都是正数的轴段。也就是说,先过一段细的,再装到粗的轴段上
这是比较讲究的设计。如果整个轴段的尺寸都是正公差,那么零件(轴承)不是要走很长一段路,费劲啊。而且最后需要的也就是装轴承的那一段
这样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装轴承的部分磨一刀,过度部分不用磨

网友(点评):
你和楼主在说相声,一个捧一个逗

网友: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有本书叫《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机械专业的必修课程,如果想干好这行一定要找来看看,网上轻易能下到pdf。关键章节大概扫一遍一天就够了,上面遍地答案,相信楼主这些疑惑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E:
配合无非松紧。40轴径,一体两段,左松右紧,深谙配合之道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合无非松紧。40轴径,一体两段,左松右紧,深谙配合之道也。

大侠文采厉害了!

网友:
也不说9安全这样说的,这个轴有两端尺寸,主要是根据其功能的不同而定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轴承位K6,前面尺寸减公差是为了好装。实际做的话可能前面就车下,轴承挡要磨下

网友:
有一个直线和一个尺寸30那个是公差控制线啊…左右两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每个尺寸都得标注公差呢

尺寸都得标,公差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公差比较松的部分就是为了要间隙,好安装;后面公差紧的部分才是真正配合的部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

我认为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尺寸不应该有一个就好了吗?分了两段我有点看不懂

φ40尺寸应该是采用基孔制配合,零线一下的是间隙,方便安装配合件安装,零线以上的是过渡配合,是真正的安装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每个尺寸都得标注公差呢

先前说和配合没有关系。现在怎么又说装配不上去,不矛盾吗?

网友(点评):
有配合的地方,尺寸是必须要标公差。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位大兄弟有没有自己装过设备,当你遇到有配合关系的零件在安装的时候,你就知道公差的重要性了

网友:
左边负公差的那段在装配中只是起导向作用的,右边正公差的那段是过盈配合,才是压装后的装配位置,这样能够保证压装后的垂直度,在过盈配合的装配设计中是很常见的,为了保证垂直度,导向部分的间隙一般不要超过0.05m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φ40的两个极限偏差是这根轴的加工尺寸,和配合没有关系

是谁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谁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

只看一根轴的公差,你知道是什么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给出的数据,台阶是Φ50,应该是要安装6808的深沟球轴承;但这样的话后一个Φ40尺寸对应的轴向尺寸30 ...

此贴附表是什么文献?可以分享嘛!

网友:
应该是装配过程中的配合需求吧?如果没有配合需求,哪还有必要表公差吗?

网友:
正公差那段配合孔,负公差那段应该没配合,算一个正常尺寸公差吧,,

网友:
就是配合需要呀

网友:
两段的实际装配 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每个尺寸都得标注公差呢

根据自身情况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根据具体需要标注公差
一般的都是一位小数或者两位
不标的不是没有公差
不然加工就没有标准
我这都是标准图框
图框上有注明
*.        +-0.1
*.*      +-0.05
*.**    +-0.01
*.***  +-0.002
也有见过外包的注明 不同的尺寸段给不同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自身情况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根据具体需要标注公差
一般的都是一位小数或者两位

又是一个诚实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