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不锈钢表面除油的调查

楼主(2018-06-09):
想做个不锈钢表面除油的调查。
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是不锈钢制品生产中必经的环节,请问大家有什么高效迅速的除油除锈的方法,有人建议用超声波,可是要加什么进去才能达到效果,有人直接用洗洁精的?反正各有千奇百怪的,大家可以说说各有什么妙招
我是在金属表面行业多年,一直都用双成的专门清洗剂,效果还不错,还有一种叫万能除蜡水打算试用一下。

网友:
不懂,不锈钢生产出来还要表面处理才能达到不锈钢的标准吗?
铁板烤漆前都会酸洗,不知道酸洗对不锈钢的表面处理是否有用?

网友:
有没有尝试过舌头?万能舌头

楼主:
不锈钢生产出来看不锈钢要做什么呢,如果达到很标准,当然要处理一下

网友A(2018-11-07):
只要能达到要求即可,洗手可以用洗手液、肥皂、洗洁精、沐浴露、甚至洗衣粉,,,超声波对复杂工件有优势,比如带盲孔、通孔、形状复杂的腔体等,如果只是平整的不锈钢板那就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优势,越难清洗的越表现出优势,打个广告,我们专业做超声波自动清洗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达到要求即可,洗手可以用洗手液、肥皂、洗洁精、沐浴露、甚至洗衣粉,,,超声波对复杂工件有优势, ...

我们超声波清洗加碱性洗涤剂,也用过好几家的设备,好一点的能用两年差一点的几个月振子就掉了,弄得我们一直就不敢换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超声波清洗加碱性洗涤剂,也用过好几家的设备,好一点的能用两年差一点的几个月振子就掉了,弄得我们 ...

振子就掉了,,,,啥意思??你的产品和工艺是?做超声波的大大小小公司太多了,不排除选材和加工时马马虎虎的,或者被价格逼的偷工减料,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会省很多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子就掉了,,,,啥意思??你的产品和工艺是?做超声波的大大小小公司太多了,不排除选材和加工时马马 ...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厂家说的,我理解是超声波振子它好像是用胶水还是什么黏住的,老是震动,是不是掉了。我后来展会的时候还问过一个国外厂家,他说他们的十年不会掉,用的是航空胶水云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厂家说的,我理解是超声波振子它好像是用胶水还是什么黏住的,老是震动,是不是掉了。 ...

以后如果还有问题就来问我公司,做超声波清洗我们相当专业还很靠谱1391723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