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竖直光轴导轨这样定位可以吗

楼主(2018-06-09):
板上固定一个导轨座,在导轨轴上做一个台阶定位 上面通孔上螺栓这样,请教一下
另外老师让不用导轨座,换成垫片多垫几层可以吗

网友A:
问题倒不是很大,关键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光看这一点谁都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这一点谁都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问还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是整体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倒不是很大,关键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场合

你好整体图在楼上 这是个波浪能发电装置 放在浮标里面的 中间是个质量块 下面是个直线发电机

网友C:
零件的具体结构和零部件的组装关系与机器的运行状况、受力状况等有关,单独看这个看不出来,你要干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件的具体结构和零部件的组装关系与机器的运行状况、受力状况等有关,单独看这个看不出来,你要干什么?

估计是问,光轴如何和板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问,光轴如何和板固定吧

恩 是的 想请教一下

网友E:
不让用座,就用螺母吧。可能是因为海水环境有腐蚀性,光轴座加紧不可靠,光轴攻螺纹上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让用座,就用螺母吧。可能是因为海水环境有腐蚀性,光轴座加紧不可靠,光轴攻螺纹上螺母

抱紧如何?

lz最好交代一下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