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机械设计,求助一些关于CAD标注

楼主(2018-06-09):
这是我看的一个实例,图中有两处要标极限偏差的是为何?其他又为何不用标,粗糙度标注判定在零件实测中能用眼睛辨别吗?还是有什么规定在内。再有他写的未注公差是按哪个标准来写的?我查表所得与他写的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在标偏差的地方是不是有轴或其它零件相接点才需要标注偏差的。但未注公差按什么标准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图纸上有精度要求(涉及装配)的尺寸,就要给定公差,其它只是零件的外形尺寸,不给公差的话,就执行自由公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已经给解释了,楼主拿全套图纸来看就更加仔细了。6.3的粗糙一般都是外形轮廓,3.2是普遍的装配尺寸粗糙度,例如轴承和轴的等等。

网友:
粗糙度判定,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样板对比即可,要求高,且需要出报告的话,必须用粗糙度仪来检测

网友:
1、零件中具有装配精度要求、运转精度或者尺寸控制要求的尺寸需要用极限偏差来控制零件的外形尺寸或者位置精度。这个不好描述,自己好好体会它的含义。

2、《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此标准中规定了未注出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一般公差的公差等级和极限偏差数值。

网友A:
1.这是我看的一个实例,图中有两处要标极限偏差的是为何?
感觉楼主说的应该是Φ250和Φ630这两处尺寸,因为看不到装配图,这里只能猜测了,Φ250下面的槽,应该是容纳毛毡之类的密封件的(但从尺寸上看显然不是毛毡);Φ630应该是与轴上的某个零件有配合关系,也或者轴上的零件带有O圈槽之类(尺寸上与O圈不符)。

2.其他又为何不用标?
非关键配合尺寸可以不用标,比如大的间隙、外轮廓等等。

3.粗糙度标注判定在零件实测中能用眼睛辨别吗?还是有什么规定在内。
这个要看设计的要求是怎样的,如果后续有严格的表面化学处理之类的工艺,或者需方有特殊要求的,要上仪器检测了。而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用肉眼(对比卡)或手指(老司机)去做判断的。

4.再有他写的未注公差是按哪个标准来写的?我查表所得与他写的不一样。
有可能是企业标准或个人经验,未注公差的具体数值,还是根据企业自身的加工能力来确定的,国标仅仅是推荐采用,而非强制标准。

5.我的理解是在标偏差的地方是不是有轴或其它零件相接点才需要标注偏差的。但未注公差按什么标准我就不理解了。
准确的说,具有较严格的功能要求的尺寸,是要标公差的。未注在第4中回复了,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比如我是开机床的,那拿到图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体确认下形状,形状绝对不能出打错,把“井”垒成“烟囱”可就尴尬了。确认形状之后就要看哪些尺寸是带公差的,该给后一道工序留余量的要留合适(如果工艺卡比较详细的话,自己就省得计算了)。未注公差企业都有自己的规定,老司机心里都是有数的,干的时候只要不超差就ok。

网友:
既是初学,应该好好学习基础知识,而不是像个白痴在那傻问,除非你是引导流量的。

网友:
这个未注公差等级应该按国标进行,这个图纸的左下角列这个表格难道是自己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我看的一个实例,图中有两处要标极限偏差的是为何?
感觉楼主说的应该是Φ250和Φ630这两处尺寸,因 ...

还是大佬给力,脑子里的死胡同迎刃而解了。看资料很多专业术语看不懂,听你解释一番才明白之中的关系。基础不够有些念头真想不明白

网友:
标注公差一般是有装配精度需求,为标注公差图纸下表已经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