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控制方式的变量泵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下图是力士乐DR控制的变量泵原理图,我一直有个疑问:问什么T1口一定要接油箱?不接直接堵上不行吗?还有为什么有个节流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
猜想 节流口 起缓冲与保护作用

网友A:
这是恒压控制泵,当出口B的压力升高,通过T1口泄油,保证出口B保持恒定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恒压控制泵,当出口B的压力升高,通过T1口泄油,保证出口B保持恒定压力。

你好,当出口B压力升高时,恒压阀向右移动,变量活塞右端接入压力油推动变量机构减小排量,进而减少流量输出达到压力降低的目的。这种状态需要T1口泄油吗?恒压阀向右移动左位工作时压力油直接进入变量活塞右端推动变量机构不就行了,干嘛要通过T1泄油?

网友(点评):
阻尼孔很小的我猜可能也就0.5左右,这个阻尼应该是有不同的大小 调节系统的震动特性的。

网友:
接油箱是为了压力恒定

网友:
起保护作用哦 压力瞬间升高 过高压力 对变量活塞造成冲击  会对系统造成冲击 压力的不平稳过度 就需要一个节流口起缓冲作用 起延时作用 同时保护哦 恒压变量的调节 有个滞后性

网友:
油箱还有一个作用是用来装溢流阀出来的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