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 压盖机了解一下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6-09):
压盖机  , 这种盖子摞到一起不平整 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是说不好送料给压盖机么?

网友A:
如果用机械手抓取,把盖子扣到容器上吗?
把盖子反过来摞一起,用机械手抓取。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说的一定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对

你的盖子侧边有凸起,所以不好整列。

下一工序是如果是机械手真空吸取料,歪一点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盖子侧边有凸起,所以不好整列。

下一工序是如果是机械手真空吸取料,歪一点没关系的吧。

定点取盖。 有别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机械手抓取,把盖子扣到容器上吗?
把盖子反过来摞一起,用机械手抓取。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说的 ...

定点取盖呢

网友:
码料自动化里面一般会在四周设定导向杆,并设定层之间的间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