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曲线路径如何设计

楼主(2018-06-09):
如题,凸轮路径如何设计,如何计算

网友:
太泛泛了吧

网友:
自己看书

网友:
凸轮曲线不是凸轮轮廓的形状曲线,而是凸轮驱动从动件的运动曲线。那么要设计凸轮曲线,就要研究清楚你要的机构的运动曲线是什么?即机构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等,由此推出位移与时间的关心,这就是凸轮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凸轮曲线是凸轮轮廓的形状曲线,而是凸轮驱动从动件的运动曲线。那么要设计凸轮曲线,就要研究清楚你要的机 ...

心里想的应该是轮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里想的应该是轮廓吧

手机敲字没注意到少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笔误。谢谢指正!

网友:
借助三维软件,凸轮轮廓设计简单多了

网友:
不是看自己的动作节拍吗

网友C:
给你看一张图就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一张图就能明白了

作图还是很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