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面上涂抹防锈油,连接件在螺丝紧固下,力矩会发生改变吗?

楼主(2018-06-10):
如题,法兰面上涂抹防锈油(乐泰8023),连接件在螺丝紧固下,力矩会发生改变吗?扭矩比如打了55Nm,实际承受的扭矩有变化吗?用的是M12大小的螺丝紧固。

谢谢。

楼主:
是不是会产生蠕变的性质啊?

网友:
很多年前,看过法国三十年前的资料,叫什么“湿”“干”,是有系数的
然而,并没有看懂。
然而,国内的大家都不考虑。
后来就辞职了,忘了内容,但是一直很疑惑。

网友:
个人觉得:在螺母不松动的情况下,扭矩不变, 但自锁性降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如果有新的发现,请大家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