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比UG4.0卡很多

楼主(2018-06-10):
从事非标自动化设计,之前一直用4.0,感觉10.0的中文路径比较好,装了10.0后打开同样的图纸却比4.0卡顿很多,很卡!求各位大佬帮忙建议,感谢了

网友:
UG10.0的配置需求本来就比4.0来的大,你用同样的配置去开这两个东西,当然10.0的会卡拉。软件升级越高,一般所需求的配置也要高才可以

网友A:
SW 早就支持 中文了,你用SW2007 都可以用中文路径,赶紧换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早就支持 中文了,你用SW2007 都可以用中文路径,赶紧换软件吧

UG用了七八年了,挺顺手,可能习惯问题,换Solid怕适应不了

网友:
加8G内存应该会有所改善,3代内存也不贵。其他的部件如果要改的话,基本要换电脑了,没必要。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不用的功能不要安装会好很多

网友:
配置挺高,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i5换8代,内存改16G

网友B:
配置按理说没啥问题,就是这个主板看着有些弱,不用B85也就算了,但用梅捷这种十八线厂的东西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楼主:
打算换电脑了,有没有大神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按理说没啥问题,就是这个主板看着有些弱,不用B85也就算了,但用梅捷这种十八线厂的东西就有点不太合 ...

同意

网友:
五六千块去人家店里帮忙配台机子

网友:
一句话,你的配置不行了。CPU虽然是I5,可惜是4头的,已经8头了,运算能力大不一样。就算换了读写快的固态硬盘,和内存条。CPU算不过来也白搭。软件不断升级,就是让你升级硬件。你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
UG10.0好用,比低版本好用多啦

网友:
感觉这个配置应该不卡。我的电脑比你的配置要低,用ugnx12,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