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硬件来实现运动呢?

楼主(2018-06-10):
两个滚子,下压以后旋转推进型材,然后前面有锯子切断。要求定尺寸切割(尺寸可能都不是不同的)

这2个滚子的控制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呢~~~压型材也可能会打滑吧,是否还需要其他的传感器?

网友:
最好查找一下冷弯机械后续是怎么切断的,他们跟你这种比较像
只用一组滚轮我感觉打滑的几率太大了,并联几组能够减少打滑的现象

网友A:
加上检测传感器与伺服,最少加两组滚轮。

网友:
精确切割尺寸还是要用伺服电机的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打滑的话,私服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滚动转换为长度肯定有误差的,用个挡块挡一下铝型材就好了

网友(点评):
长短不一啊~~不是固定长的。。。

网友:
除非能保证不发生相对滑动,不然用什么电机都无法精确定位的,怎么不考虑夹住型材往前送,控制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
搜索下视频棒料切割还是棒料输送类似的

网友:
可以实现的方法很多 关键是你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是半自动 可以通过手来调节长度 就在前段加一个传感器 这样就可以一次切很多 需要其他长度重新调节一下 ,可以在旁边设计一把尺子  如果长度规格有好几种 就在前面做设几个传感器 这样就不用调

网友:
要精确的话还是机械限位加传感器测量(可调式,适应不同尺寸),轮子还是负责驱动就好了

网友(点评):
请问如何设置,可调式。现在是长短不一。N种长度。

网友:
没有做过这种学习学习

网友:
你的精度呢

网友(点评):
现在不清楚。但是我估计要在0.5mm以内

网友:
一,定尺停止 后切。。。二   ;定尺后与型材同步前进的同时 进行切料工作。。。

网友:
这类对辊式送料,之前我做过这样一台的卷料自动化设备,这种送料肯定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所以是要选伺服电机,而且在送料最前端设置传感器判断送料的长度。

网友B:
精确的切断推荐伺服带动挡板,轮子很不准的

网友(点评):
相当于私服电机带动限位块了,用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确的切断推荐伺服带动挡板,轮子很不准的

看精度,我这里都是一水的齿轮齿条

网友:
从写的内容中,材料之间存在着滑动摩擦,有滑动摩擦就不能做到精确。如果设计并不需要精确位置停下,那没必要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点评):
当然需要精确位置停下。

网友:
做过类似的,我用步进电机计数,切断。

网友:
用传送带加伺服,传送带推动铝型材,

网友:
你这个原理好像冶金里的定尺机,

网友:
飞剪的简易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检测传感器与伺服,最少加两组滚轮。

网友:
这种会滑的 我们现在就做锯,之前也想过这种,不能实现。。。

网友:
看看人家那薄钢板切割的机器,从一卷切割成一张一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