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结构,直线方向外力推到任意位置,然后就锁死不动。

楼主(2018-06-10):
求一种结构,直线方向外力推到任意位置,然后就锁死不动,电动气动都可以,但要锁得很紧,因为力可能有1吨,直线,位置任意

楼主:
而且后面需要解锁,重复使用

网友:
能不能给个示意图?有助于大家更好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驱动机构用蜗轮蜗杆减速实现自锁

网友:
液压缸+光栅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后面需要解锁,重复使用

都没说清楚水平还是垂直直线移动,楼上回复的这些人都是什么心态啊?

网友(点评):
慢慢挤牙膏

网友A:
任意位置是指每次位置都会有不同吗       每次的定位要求怎么样   如果每次要求准的话     那样的话 伺服加减速器带刹车  如果你想硬限位 的话  估计定位不会太准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B:
怎么推的?力有一吨是哪个方向的力?推的速度有没有要求?定位精度多高?
完全不明白你要弄一个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
方案很多,你想要那种。气控?液压?电控?纯机械?

网友C:
推什么,至关重要。建议用气动锁紧缸,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什么,至关重要。建议用气动锁紧缸,反应快。

我有一个托盘,上面有个产品需要在外部机构挤压到一定长度,产品长度很多种,挤压后挤压力差不多有1吨。挤压后托盘要搬走的。所以我想有个锁紧装置,挤压到位后就锁紧,然后又可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推的?力有一吨是哪个方向的力?推的速度有没有要求?定位精度多高?
完全不明白你要弄一个什么样的东 ...

我有一个托盘,上面有个产品需要在外部机构挤压到一定长度,产品长度很多种,挤压后挤压力差不多有1吨。挤压后托盘要搬走的。所以我想有个锁紧装置,挤压到位后就锁紧,然后又可以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位置是指每次位置都会有不同吗       每次的定位要求怎么样   如果每次要求准的话     那样的话 伺服加 ...

我有一个托盘,上面有个产品需要在外部机构挤压到一定长度,产品长度很多种,挤压后挤压力差不多有1吨。挤压后托盘要搬走的。所以我想有个锁紧装置,挤压到位后就锁紧,然后又可以解锁的。定位要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托盘,上面有个产品需要在外部机构挤压到一定长度,产品长度很多种,挤压后挤压力差不多有1吨。 ...

精度不高的话,T型螺杆应该可以吧,个人愚见!
静待大神高招!

网友D:
推荐丝杠结构。托盘设置在丝杠上,丝杠端通过电机+减速机驱动,电机上带保持制动器。减速机减速比适当大一些。

这样当需要托盘移动时,控制电机转动合适角度即可。当需要锁定托盘位置时,保持制动器工作。通过合理选择减速机,降低对电机保持力矩的要求。

通过丝杠导程以及直径参数算出丝杠上承受的扭矩,选择适当大减速比的减速机,这样电机的输出扭矩可以稍微小一些。

网友:
然后思路放宽一些,是要选择一种机构,将托盘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再通过减速机降低对电机转矩的要求。该机构可以是丝杠机构,可以是齿轮齿条机构,可以是涡轮蜗杆机构等等

网友:
其实液压比较合适。

网友:
哪个方向运动 哪个方向受力  运动速度呢 使用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丝杠结构。托盘设置在丝杠上,丝杠端通过电机+减速机驱动,电机上带保持制动器。减速机减速比适当大一 ...

现在就是丝杠结构,然后通过电磁离合器来带动减速机+丝杠转动,T型丝杠上加了电磁制动器。我在想有没其他更好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