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料选择

楼主(2018-06-10):
万能的各位网友,小弟公司有一种工件表面镀Cr处理,后续对表面有加工要求。
由于表面有粗糙度要求,要求Rz1.6.我们目前选用的AL2O3磨料,选取不同的粒度进行两次加工。
小弟想选用别的磨料,一次加工做到目前的效果。磨削两约2到3丝。
不知道各位网友对磨料选用和粒度方面可有什么建议?

网友:
批量小的话,砂纸抛光就能达到了;
1.6很简单,市场上这种砂轮多的是,普通的

网友:
你好!需要二手设备可以加我微信15051627668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的工件加工是珩磨。磨料配成溶液形式加工。

网友A:
常用磨料是碳化硅,刚玉,石榴石,,,,,

网友:
1200目的砂纸,如果手工打磨的话圆柱度应该在0.01以内。1.6的光洁度没有问题

网友:
想偷工减料,没门。本人也做过几年电镀技术员,偷工减料的都没有好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磨料是碳化硅,刚玉,石榴石,,,,,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白刚玉,不知道前辈可有什么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