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都是圆杆),D点的挠度和转角怎么算呐?

楼主(2018-06-10):
毕设中遇到个结构问题,前来问问诸位前辈。

都是钢圆杆,怎么计算D点的挠度和转角啊?

都是钢圆杆,怎么计算D点的挠度和转角啊?

网友A:
连接AC,用AC代替AB和BC,单独取出AC为研究对象,表示出C点多内力Fc然后以CD为研究对象计算D点的挠度和转角。没有做计算,只是想了下思路,你试着算下,有时间了帮你看看。

网友:
这是组合变形,可以用叠加原理。每个杆变形形势列出来逐步计算往上推,再叠加一起就是总变形。但题目没有告诉圆钢的直径和材料,或者材料的力学参数,比如弹性模量等。

网友:
三维刚架,严格说属于结构力学范畴,机械专业本科阶段不学结构力学,而建筑和土木工程本科阶段就学结构力学,所以嘛人家就业面就宽,塔吊设备的总体设计人家就招聘建筑专业本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AC,用AC代替AB和BC,单独取出AC为研究对象,表示出C点多内力Fc然后以CD为研究对象计算D点的挠度和转角 ...

谢谢。

网友:
示意

补充内容 (2018-7-2 18:06):
BC杆受拉力,CD杆  弯剪组合,剪力可忽略。AB杆受弯剪组合,剪力可忽略。

网友(点评):
BC段不变形吗,C点不受弯矩吗

网友(点评):
对的 组合变形

网友:
手算加有限元分析。组合变形时间 主要平移力时加上一个弯矩。再按照变形关系绕某点转角进行叠加计算。手算出来D点扰度 用CAD作图 四舍五入就是 1.91 有限元分析是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