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老是爆刀,去查材料元素查哪几样呢?

楼主(2018-06-11):
是这样的,客户提供的材料,市面上买的A3钢。在加工过程中深孔总是爆刀片,打的很慢,感觉材料很硬。
打算让化验公司化验一下,但是又不知道化验哪一种元素,有懂的大神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查硬度啊,这个是最基本的,HRC 多少  再确认下刀能加工多少硬度范围

网友(点评):
我们的刀没变,材料没变啊,人也没变,就是加工那一批很困难

网友(点评):
你的那一批材料是不是质量不一样?如果材料还是以前哪种的话那就见鬼了

网友(点评):
材料没变也有可能混料啊,硬度是最好查了

网友A:
A3料很多都是回炉料,也许你就相隔一个孔的位置都打不动。

网友:
材料不均匀,化验也是白搭,只能减小后角,磨出倒棱。降低转速,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料很多都是回炉料,也许你就相隔一个孔的位置都打不动。

大神那我应该检测哪种元素?

网友:
让•雷诺,,,,,,,,这个杀手不太冷,看了好多遍。

网友(点评):
元帅我们聊点正事好不好

网友:
Q235很常用的材质不应该这样啊,可以用光谱仪测一下,所有元素基本都能测出来,直接就能分析出这是什么材质,看看是不是材质搞错了

网友:
A3钢,爆刀片,打的很慢
是不是刀刃崩了。“打的很慢”是什么意思?刀都爆了,怎么还慢?

一般不太硬的材料出现崩刀,先怀疑材料“加渣”,就是材料中有硬点,材料比较差
铸造出现“加渣”很常见,但是板料、圆钢也会出现。说白了,进货渠道不正规

A3钢。在加工过程中深孔总是爆刀片,打的很慢
还有这种可能,就是排削不畅。那可就是基本功不行了

网友:
用排除法,其他均无问题的话,应该是材质有杂质

A3这么便宜换批材料吧

网友:
深孔 爆刀 不是很正常么  不然怎么说打深孔是技术活   打深孔的经验 要找老师傅了

网友:
我以前车床 车个不锈钢316的盲孔 爆刀爆的我怀疑人生

网友:
现在市面上买的A3钢实在不敢恭维

夹渣太多,硬度不均,很难加工

网友:
这种事情我遇见过......原因是供应商发错了板材

网友:
加大内孔刀具的冷却速度,大压力切削液要伺候上

网友:
有这么执着的人,赞一个。。。基本元素,碳硅锰硫磷,微量元素,铬镍等等等  。常规易检测,微量要求高。。。根据GB700—88碳素结构钢标准,普通低碳钢的化学成分简单平均值为:
碳 小于0.25%;
锰0.3—0.65%;
硅小于0.3%;
硫小于0.055%;
磷小于o.o45;
低碳钢中铁占的比例大约 98.9% 左右。

网友:
测一下硬度,看看是不夹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