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选型及沟槽设计问题

楼主(2018-06-11):
各位大佬,小弟从未设计过密封圈的相关东西,现有问题来请教大家

如图所示,中间紫色部分是一个直径28的轴,测绘的。不清楚公差。
想在外面设计一个套,中间需要放两个O型圈密封。主要是静密封,介质是气体。
不知道O圈的内径应该如何选择?是小于28还是等于?最好能帮忙推荐一下。查了度娘众说纷纭。
另外O圈线径,及沟槽能不能也帮忙推荐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相关的标准和尺寸

网友:
网上有设计规范,先选个O型圈,内径小于28,然后再根据规范定槽尺寸

网友:
这种情况下先确定外径和线径,以是否方便安装为宜,一般内径不应小于28太多

网友A:
查手册,O圈密封的轴向密封,根据轴径,选相应的O圈开槽尺寸和O圈内径和线径.

网友(点评):
他这个属于径向密封

网友:
附送国标一份。

网友:
6楼给出了国家标准,或者按照机械设计手册去选择,这个不难,好好把手册看明白,手册上有密封圈沟槽的结构尺寸要求。

做设计先找相应的标准、规范或者设计手册,这是设计最基本的依据。

网友:
轴孔28 f7/H8   沟槽直径32 H11 沟槽宽度3.4(根据压力情况安装挡圈,挡圈一般材质选用白四氟)     O型圈直径2.65X内径28(或则小一点  GB/T3452.1-2005) 气体介质没有腐蚀选用丁晴橡胶  有腐蚀选用好一点的氟橡胶    O型圈在介质一端

网友:
我帮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是这样描述的:确定O型圈尺寸,如果是静密封,那一般可以这样来确认:槽底直径/1.04(拉伸率按4%计算)=O型圈内径;槽深*1.2(压缩率按20%计算)=O型圈线径;考虑到压缩后O型圈截面会变型铺开,槽宽一般为线径的1.3倍左右。当然需视密封的工况综合考虑,只能说大体是这样。另外还有动密封,旋转密封,往复密封,轴向密封,径向密封等等。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是动密封压缩率为12-18% 静密封为15-25% 沟槽尺寸其实可以自行设计,因为市面上很多O型圈都是非标的

网友(点评):
大侠,你能告诉我这些文字是来自那一版的机械手册吗

网友(点评):
你看的是哪个表格,得出上面的计算式?

网友:
楼上好人

网友:
机械设计,这是小菜,手艺不到,难上大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O圈密封的轴向密封,根据轴径,选相应的O圈开槽尺寸和O圈内径和线径.

谢谢狼人指正!我上面说错了,应该是径向密封!

网友:
静密封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方式。个人不喜欢用O型圈,易漏

网友:
查下设计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恰巧我这两天也在找O型圈的密封设计,附件跟楼主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卧槽,传不了附件;

网友:
动密封的情况是选择略小于轴颈,查O型圈样本。静密封的话,塞满。

网友:
为什么不去看国家标准。

网友:
依托标注,但是不要拘泥于其中

网友:
最好在说明一下使用的温度范围 根据他们说的算法 先算出来O型圈尺寸  看看有没有接近的标准件(标准件可以节省成本,而且密封圈槽规范上都有直接拿着用)
选定O型圈后在回过头来设计密封圈槽、给定尺寸、公差、粗糙度,尺寸给定后在返回去验算一遍拉伸率和压缩率   注意选择密封圈的分模面45°
当然 设计完成后 就是试制试验,我觉得最好完成一个耐压试验(一般可以工作压力*1.5,时长5min,压力较高的话试验介质用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密封不建议拉伸

嗯 我觉得拉伸还是要有的 但相比活塞密封,活塞杆密封的拉伸要小一些

网友:
O型圈样册有,参考下特瑞堡的样册,主要考虑好压缩量和填充率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了解一下

网友:
附上一个NOK的资料

NOK O型圈 选型手册.part1.rar

附件1

NOK O型圈 选型手册.part2.rar

网友:
可以参考米思米o型圈选型,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网友:
轴用静密封?

网友(2018-07-16):
应该先确定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如果是动密封还应该区分是旋转密封还是直线密封。

网友:
还有压力等级?

网友:
这么多好人呐

网友(2018-08-27):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看,能帮助大家。不过版主和你们们想的不一样

这是什么软件?手机上的吧,求推荐,谢谢

网友:
查机械手册,都是标准件,有尺寸要求的

网友:
有标准,不管是密封圈还是沟槽按照标准来就行

网友:
查相关机械设计手册,有要求的

网友(2021-06-24):
我是下不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