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8-06-11):
领导给了一张图,但是我有些看不懂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不是CAD标注,是Solidworks标注专家——自动标注的效果。

网友:
标准的尺寸呀,位置度等,孔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CAD标注,是Solidworks标注专家——自动标注的效果。

对  是SOLIDWORKS生成的。  不是机械专业的,第一次遇到这种标注。

网友B:
位置度基准ABC有问题吧?,ABC基准面都不一样,怎么去定义位置度?,位置度是表示一个水平基准到定位中心点的精度
还有螺丝孔标形位公差一点意义都没有,攻牙时随便偏一下都0.2了
还有H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H代表什么?大伙儿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H代表什么?大伙儿给个说法

不是螺纹精度?

网友:
这个18个有些不是对称的,怎么能一起标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螺纹精度?

那可能就是H级的紧配吧

网友:
这个标注太任性了,只能去问原设计了

网友:
不符合生产图纸!SW中3D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置度基准ABC有问题吧?,ABC基准面都不一样,怎么去定义位置度?,位置度是表示一个水平基准到定位中心点的精 ...

孔的公差带代号,这个明显的不对。只给了公差带代号而没有给公差等级数值。H只表明了孔的下公差是0,而没有公差等级所以无法查表确定上公差是多少

网友:
尽量不用系统生成的标注,有些非人类想法。。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