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钢丝绳传动的钢丝绳末端是如何固定在轮上的?

楼主(2018-06-11):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这是介绍这种结构吗?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介绍这种结构吗?不错。学习了。

(⊙﹏⊙),我在问问题,不会啊.......

网友B:
活动挡块下有个洞,把钢丝头上的珠卡进去,调节挡块既挡着珠,又能调节钢丝松紧。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挡块下有个洞,把钢丝头上的珠卡进去,调节挡块既挡着珠,又能调节钢丝松紧。

猜的

那么另一头的末端怎么固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另一头的末端怎么固定呢?

一个洞里塞2个,洞是葫芦洞,大洞旁边一个小洞,小洞走钢丝。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滚筒的侧挡板上有孔,钢丝绳头穿侧挡板后用压板通过螺钉压紧在滚筒侧板外侧,这是石油行业用的绞车滚筒上钢丝绳的固定方法。跟你提供的图片有异曲同工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洞里塞2个,洞是葫芦洞,大洞旁边一个小洞,小洞走钢丝。

哦,另一端还要绕回来?
交叉不是产生干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滚筒的侧挡板上有孔,钢丝绳头穿侧挡板后用压板通过螺钉压紧在滚筒侧板外侧,这是石油行业 ...

还是没明白钢丝绳在轮上是怎么固定的?挡板只能固定一端,那另一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