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伸缩结构,怎么实现运动

楼主(2018-06-11):
如题如图,想要实现一个圆环套伸缩结构,机械电动部分可以用什么实现伸缩,同时要求最好伸缩一次到位

网友A:
可以采用限制运动的链条进行控制,通过一些方案将链条伸出后的形状控制成圆弧,并且有一定的强度,然后对链条进行调控

网友B:
负载多重,阻力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多重,阻力多大?

三截臂本身的重量差不多有40kg,上边右边安装的平板为17寸的,具体的重量暂且不知

网友C:
齿轮齿条,电控伸缩,多级控制,同步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限制运动的链条进行控制,通过一些方案将链条伸出后的形状控制成圆弧,并且有一定的强度,然后对链 ...

那是什么样的链条结构呢?中间用齿轮带动吗

网友(点评):
对链条的链板进行重新设计,可以向一侧外区,另一侧只能折到一定的角度,就会想回顶住,不能再继续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齿条,电控伸缩,多级控制,同步伸缩。

谢谢大神,考虑到这个是弯的,上部腔内空间有限,是不是有那种很小的齿轮齿条结构,直接贴在臂上的?大神有相关这种运动的实例吗?

网友B(2018-08-01):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减少了两节,只用两个实现一次伸缩就好了,打算用齿轮齿条作电驱动,或者皮带轮,导向的话用曲线滑轨和固定滑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少了两节,只用两个实现一次伸缩就好了,打算用齿轮齿条作电驱动,或者皮带轮,导向的话用曲线滑轨和固 ...

没成本压力就用曲线滑轨,太贵;
如果有成本限制,导向要求高一点,可以自制圆环之类的;
如果导向不严格,可以用滚动轴承之类的。

可以参考多级电缸之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成本压力就用曲线滑轨,太贵;
如果有成本限制,导向要求高一点,可以自制圆环之类的;
如果导向不严 ...

我之前有看曲线滑轨,没具体问,不知道价格多少,导向的话如果做的精度好的话可以考虑滚动轴承,主要之前看过加工成品,可能加工工艺的问题,第一次不太好,精度不好保证,第二次做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看曲线滑轨,没具体问,不知道价格多少,导向的话如果做的精度好的话可以考虑滚动轴承,主要之前 ...

自制圆环的话,是什么结构,就是把圆弧做成自己要的导向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看曲线滑轨,没具体问,不知道价格多少,导向的话如果做的精度好的话可以考虑滚动轴承,主要之前 ...

滚动轴承可以的。看你如何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