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检测方法

楼主(2018-06-11):
如上图,工装板装在传送带上,在槽内传动,到指定位置有挡位,挡住后,下方有平台上升将工装板顶起
条件是四根定位柱能顺利插到工装板定位孔内,定位柱有台阶,有倒角。
现在会出现定位柱没有插进定位孔的情况,但是还是会把工装板顶起来,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我要怎么检测到这一情况呢?请教各路大神!

右边是我的一个设想,在对角的两条定位柱上装一个活动顶针,下面设置一个U型槽感应开关,如果气缸动作后,平台上升,定位柱没有对到定位孔的话,那么顶针不会被压缩,感应器没有感应到信号,气缸就停止动作并复位,将工装板放回传送带!

网友:
定位对角孔就行,四个孔你是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

网友A:
顶柱前段是锥形的就好,我这有个类似的,没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柱前段是锥形的就好,我这有个类似的,没有检测

是锥形的,有时候还是会对不到,不知道是不是传送带两侧的挡板间隙放大了

网友B:
加工精度不到位?定位不准确?销孔有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不到位?定位不准确?销孔有配合?

不是总对不到,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天的话会遇到五六次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总对不到,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一天的话会遇到五六次的样子

那你可以把出现过的工装板做个记号
验证下是不是每次都是那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可以把出现过的工装板做个记号
验证下是不是每次都是那几个

我观察过,很偶然的
客户说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也没要求大改,只说让加个感应的就可以了,出现没对准定位孔的就放回去再顶一次
不允许没对准还往上顶,把工装板上的产品顶翻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观察过,很偶然的
客户说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也没要求大改,只说让加个感应的就可以了,出现没对准 ...

看了下你的检测方法
建议试下微动开关
或许可以更简单一点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 ... /5577666?fr=aladdin

网友D:
气缸的话这个接触距离锁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的话这个接触距离锁得住吗

气缸的行程很大的,上来的时候对准孔后还要往上升大概一百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