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铁盖片快速安装到位

楼主(2018-06-11):
需要将铁盖片装到小孔上。
有没有合适的工艺办法呢?

网友A:
感觉像刀柄
铁片贴上去做成类似穿销的工艺
是吗?
是的话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先来回答下层主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好解决。

网友:
工件定好位,圆片用振动盘排好序,做一个简易的机械手取片放片,之后将圆片压入工件内,可采用分割器带多工位转盘,个人思路,高手勿喷!

网友:
应该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工装吧。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导向滑槽,最前段增加一个厚度检测,再气缸顶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刀柄
铁片贴上去做成类似穿销的工艺
是吗?

一语中的,想到个办法,就是不说

网友B:
这是9块9包邮的菜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9块9包邮的菜刀吧

这个思路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奇怪啊

扶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