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样给光杆做受力分析

楼主(2018-06-11):
请教:一根1.7米光杆两端壁板装轴承固定,怎样做受力分析判断使用多大直径的光杆呢?使用SolidWorks中simulation可以做么?谢谢

网友A:
可以做。
受什么样的力呢

网友:
直接计算就可以啊,仿真的只能参考

网友:
材料力学I

网友B:
可以做,编辑材料、设置夹具、添加载荷、生成网格,运行。就可以看到应力、位移和应变的结果分析。

网友:
可以啊,而且很方便

网友:
可以,很方便 也很简单

网友C:
先画受力图,找手册的公式,直接套用就可以,如果需要详细的结果,就要上分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
受什么样的力呢

光杆上是装皮带轮  受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编辑材料、设置夹具、添加载荷、生成网格,运行。就可以看到应力、位移和应变的结果分析。

很熟悉啊  做的不多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受力图,找手册的公式,直接套用就可以,如果需要详细的结果,就要上分析软件

画受力图都忘记了   sw里有受力分析插件用的很少  所以要研究才行

网友:
工作情况,分析受力,套力学公式,

网友:
在两端做个分割面,模拟收到轴承的接触

网友:
SolidWorks中simulation可以做,装皮带轮的话要看皮带对轴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