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这样标注对吗?

楼主(2018-06-11):
看一老工程师图纸都是这样标注,不知他根据那个标准这样

网友:
不对啊。
应该标注在水平的尺寸线上

网友:
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外行,别在装了

网友(点评):
我说他标在尺寸线上没有问题,但标在中间,我不确定他对不对。但以前我怼过你,你不要耿耿在怀。我也不装了,我确实是外行。有什么不对,大神请指教。O(∩_∩)O哈哈~。

网友(点评):
与标准根本不一样,好不好

网友:
不同公司要求不一样,不可能完全按照制图标准的,有时候为了加工观看方便会自定义一些

网友:
我是会写在尺寸标注这个位置  尺寸数字在一侧 粗糙度在另一侧

网友:
不规范,应该标在孔上或者尺寸的数值后面,第一次见这种的插入数值和公差里面的

网友:
第一,后面的公差跟直径应该是一体的,你怎么分开了;第二,粗糙度应该标注在引线上,不可以在尺寸线上

网友:
有的是可以放在尺寸侧的,但是不能把尺寸和公差分开吧

网友:
是不规范,公差和尺寸要放一起,怎么可以从中间插入粗糙度;至于粗糙度位置在尺寸侧还是在另一侧、在孔上还是尺寸线上或者引线上,我认为问题不大,保证美观,别人能看懂就行。

网友:
不应该标注面上吗

网友:
基础知识,看看别人的图纸和书籍吧

网友:
一般经常接触的图纸中,粗糙度在公差的右边,没见过在尺寸和公差之间的

网友:
不规范吧,公差应该跟在尺寸后面。

网友:
您这标的是光洁度

网友:
能看懂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