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导线装置

楼主(2018-06-11):
求助各位大侠:
如图所示,需要在直径为60的钢管内提升一个装置,需要在管口布置一个导线装置,要求线能围绕管口360°旋转且线不离开导线装置。大伙帮忙提提意见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
装置是否需要完全提出,“要求线能围绕管口360°旋转且线不离开导线装置”不能理解。

楼主:
如图,把导线装置放到钢管内,然后用来放线和提升线。360度的意思就是在任何方向拉,线都能与导线轮接触。
@未来第一站

网友(点评):
目前这个方案有些笨重,而且一旦装配好,线就不能从导向装置内取出

网友A:
3楼正解,只是这个机构比较复杂,对零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其实还可以采用两个滚轮放置在你图纸的转折处,同样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只是这个机构比较复杂,对零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其实还可以采用两个滚轮放置在你图纸的转折处, ...

主题就是我发的....现在这个操作性和加工难度都比较大,想要优化调整,能把线随意安装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只是这个机构比较复杂,对零部件精度要求比较高,其实还可以采用两个滚轮放置在你图纸的转折处, ...

3L是楼主,舅服你!

楼主的意思是:目前的方法,装配好后,线无法从四个滑轮的间隙处取出?

网友:
快换接头的凹槽可以在车床上稍稍加深一下,这样转动能灵活一点

网友B:
利用关节轴承的结构能够360旋转的思路把绳子从内球面的孔穿出来,可行不?或者与内球面连接的做一个导杆,绳子从导杆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关节轴承的结构能够360旋转的思路把绳子从内球面的孔穿出来,可行不?或者与内球面连接的做一个导杆, ...

可能,摩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关节轴承的结构能够360旋转的思路把绳子从内球面的孔穿出来,可行不?或者与内球面连接的做一个导杆, ...

需要有轮对线进行滚动摩擦

网友:
导绳轮用两个就够了,固定绳轮的底座一分为二,可以做成快速开闭的形式

绳轮底座下方固定在轴承上,可自由旋转,如此可保证线在360度范围能顺畅导向

底座间开孔及轴承安装后内孔尺寸以满足装置能够取出为准。

网友:
轮子加长上下2排错开装。

网友:
轮子加长上下2排错开来装。

网友:
导轮加长,上下2排错开装

网友:
上下两排轮子加长,错开来装就解决了

网友:
直线轴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