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动方式的比较

楼主(2018-06-11):
如图,气缸通过摆杆带动夹具左右滚动,这是别人的设计。我想过,如果是我来设计,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掉摆杆,将气缸直接联在夹具上。请问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在受力上或是运动上,是不是图片中的方式更好?

网友:
单方面看也看不出什么,这样做或者有其他目的或者避开干涉等。。

网友:
我发现一点带摆杆的优势
可以获得比气缸行程更大的行程
当初这么画应该有他的原因
可以咨询下

网友:
摆杆肯定有他的作用的,要看他的具体用意

网友A:
可能对运动速度和方式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运动速度和方式有要求

摆杆可以控制速度?对运动方式有要求是指什么?

网友B:
摆杆不能去掉!
气缸的安装座与摆杆的安装做都在夹具上固定,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也就固定了,气缸工作时活塞杆伸不出来,硬要强迫伸出来时,有一个安装座与夹具的连接要损坏。

如果使用摆杆就不一样了,摆杆摆动时,气缸活塞杆向右伸出时,且能给夹具水平方向向右的力,使得夹具向右运动;反之亦然。

网友:
考虑是否存在死点

网友:
有可能是空间的考虑,摆杆可以放大行程

网友:
有没有实物照片看看,这样就容易对比研究了

网友:
仅从图片来分析比较困难,楼主是否有3D图片?结合运动仿真来进行比较靠谱。

网友:
等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层主就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杆不能去掉!
气缸的安装座与摆杆的安装做都在夹具上固定,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也就固定了,气缸 ...

气缸是固定在本体上的,摆杆上端也是固定在本地上,下端是在夹具上,中间和气缸相连,没有摆杆也可以实现的,但是猜测可能受力和运动不太流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是固定在本体上的,摆杆上端也是固定在本地上,下端是在夹具上,中间和气缸相连,没有摆杆也可以实现 ...

你分析下受力情况,我觉得没有摆杆,气缸活塞杆动不了憋着劲,有可能把联接部位被损坏。

网友:
没有具体条件,也只能各抒己见,
但多是有误的

网友:
或许是受空间、行程等条件限制

否则直连不是更好?

网友:
楼主能否把自己的方案画出示意图?

网友:
我是没看出来什么玄机。感觉像是为了省气缸的形成吧!  这个摆臂反而减小了夹具的加持力,但得到了大的行程。可能是其他机构的干涉问题呢!

网友:
空间受限?  装拆方便?   行程更大?  运动更稳?

网友:
这不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移动距离吗,原作者自有主张,楼主对力臂一无所知

网友:
有摆杆形成四连杆机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