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装弹结构求教

楼主(2018-06-11):
我现在做了一个网球发射器,但是每次上弹都要手动去装,现在想做一个和左轮枪供弹方式一样,有没有好的方案求教,我想主要问题是装弹都不准炮口

网友A:
转盘式发射器?
动画片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式发射器?
动画片里就有:

额,感谢,但是我这边设计的炮筒和球外径相同(要不会泄压漏气),所以要求转盘能对准炮口,现在发现很难矫正对准。。。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漏气用转盘结构就不太合适,还是做成活塞推进去的吧,那样不会出现转盘对不准的情况气密性也比较好,可能速度会慢点,不行就做成双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漏气用转盘结构就不太合适,还是做成活塞推进去的吧,那样不会出现转盘对不准的情况气密性也比较 ...

恩 但是怎么能实现多弹(自动上弹)效果呢

楼主:
大概思路在上面有截图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在炮筒上开一个比网球稍微大一点的孔,外面弄一个结构能够让网球漏进去,然后活塞向前推吧炮筒密封,后面通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在炮筒上开一个比网球稍微大一点的孔,外面弄一个结构能够让网球漏进去,然后活塞向前推吧炮筒密 ...

对,我开始是这个思路,就是边上安装一个传送管,用一个推杆把网球推进去,但是公司的意识是比较low,想用这个方式,现在重点就是有没有简单能定位的结构?

网友(点评):
那就去研究一下左轮手枪,下几张三维图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C:
好好研究研究枪械^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研究研究枪械^_^

我觉得手枪和我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左轮手枪弹夹和炮管之间是有空隙的,而我这个如果有间隙就会泄压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