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倒角和穿瓷粒方法求助

楼主(2018-06-11):
各位好,小弟碰到了一个难点,各位帮出出点子,如图所示:图片3是工件,要实现2个要求,一是将头部的铁棒倒角(倒成尖角);二是将白色的瓷粒穿到圆棒上。

楼主: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倒角是电机带一个倒外角刀(自己磨的)前进倒的,这样刀经常坏,头部圆棒是直径2MM,比较软;现在想找一种好的刀具或是好的倒角方法,大家帮支支招

楼主:
上瓷粒(图4)我们是用振动盘排序,之后用手指夹住瓷粒旋转90度,然后前进,穿到圆柱上的,感觉结构繁杂了点,大家帮支支招,看有没有更简单直接的方法

楼主:
补充图4

网友:
楼主的倒角方式近似于车床的加工方式,所以,刀具易损坏和刀具材料的选择、切削速度、刀具的刃磨角度有直接的关系,建议楼主选用硬质合金刀具,刃磨成负后角的45度刀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瓷粒(图4)我们是用振动盘排序,之后用手指夹住瓷粒旋转90度,然后前进,穿到圆柱上的,感觉结构繁杂了 ...

用手指夹住瓷粒旋转90度?

如何手指夹?

这样就不是自动化了?

网友B:
倒角考虑直接用成型刀呢?

网友C:
装配定位问题。
为了装配方便成功率高,2mm端部须倒角,但是茎太软,车削有困难。假如不用车削,就在这个装配工位上冷作挤压一下使端部变尖,需要套入一个工装,还是存在这个套入的成功率问题,倒角显得多此一举。
建议,手工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定位问题。
为了装配方便成功率高,2mm端部须倒角,但是茎太软,车削有困难。假如不用车削,就在这个 ...

说出了问题的核心点,要想好装配,就要倒角;但圆棒太软又不好实现,人工来磨客户不可能接受,所以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指夹住瓷粒旋转90度?

如何手指夹?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是手指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考虑直接用成型刀呢?

试过成型刀,圆棒太小、太软,刀碰上圆棒就弯了

网友:
圆棒倒角应该采用车床工序,瓷粒穿圆棒需要做一个自动装配机构了。

网友:
倒角考虑铅笔刀那种形式,套上转几圈就销尖了。套瓷圈用重力滑道,直接将滑道设计与倒角轴同心,可以不。

楼主:
因为设备工位有8个,工件是水平放置的,瓷粒只能从侧面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