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蠕变分析材料设置

楼主(2018-06-11):
用workbench模拟蠕变,蠕变模型选的是Time-Hardening,材料设置中有4个creep constant,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又如何取值?

网友:
这部分没有用过,看其他社友,谁熟悉这部分?

网友A:
这个是蠕变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蠕变常数。

蠕变常数又如何取值?是不是需要自己算出来?

网友:
这是材料属性,跟屈服强度类似,是靠试验做出来的

网友(2019-04-09):
引用 楼主:
蠕变常数又如何取值?是不是需要自己算出来?

是根据实验数据在ansys中拟合出来的。蠕变有13个本构模型,每一个模型需要的实验参数不一样,在ansys中将实验数据导入 ,即可拟合出c1c2等参数。参考书《ansys workbench 有限元分析实例详解(静力学)周矩 苏金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