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让合页在0-90度之间模拟运动?

楼主(2018-06-11):
模拟转动时,如何让合页在0-90之间运动,因为我要的是限定角度的合页。在SolidWorks中怎么配合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荷叶调出来的时候是装配体的话需要将装配体改为柔性,然后选中两个面选择配合,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范围 ...

厉害,谢谢你

网友B:
SW不知道, 要是CREO的话,我知道有销装配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出来BB什么

网友(点评):
我特么跟你说了吗?

网友(点评):
有你这样的人在,也是这个行业的悲哀!

网友A:
如果荷叶调出来的时候是装配体的话需要将装配体改为柔性,然后选中两个面选择配合,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范围,最小0,最大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荷叶调出来的时候是装配体的话需要将装配体改为柔性,然后选中两个面选择配合,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范围 ...

楼正正解。

网友:
首先,你的合页是个装配体吧,合页的单独装配体能旋转吗?能旋转的话,把合页插进总装配里,点击使装配体为柔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荷叶调出来的时候是装配体的话需要将装配体改为柔性,然后选中两个面选择配合,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范围 ...

嗯,,正解,,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不知道, 要是CREO的话,我知道有销装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谢谢你

客气了哈

网友:
合页的两个零件要是装配而成,合页的数模做为总装配文件,其余做为子装配件,装配关系设定为智能角度,即可模拟旋转。

网友:
静静的看一下,评论总是会有有意思的人

楼主(2018-11-19):
引用 网友B:
SW不知道, 要是CREO的话,我知道有销装配

可以的,俺懂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荷叶调出来的时候是装配体的话需要将装配体改为柔性,然后选中两个面选择配合,高级配合里面的角度范围 ...

不错不错哦,谢谢你

网友(2019-01-17):
角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