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液压油缸的导向

楼主(2018-06-11):
机身为框架式焊接结构,带一个水平油缸,不知道这种水平放置的油缸都是怎么导向的?
在网上查了一下,对于水平放置的油缸,大多数都是在活塞杆上固定一个板,如下图,然后靠两个杆来导向。
我想做成活塞杆上加滑块,滑块用导轨的方式来导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18-6-12 08:47):
相对于垂直方向上下运动的油缸上的导向而言,水平方向如果加滑块,出了导向,还要承受滑块和活塞缸的重力。

网友:
导向结构很多,满足工作要求即可。性价比,稳定性。

网友:
活塞杆上加滑块?为什么这么做,打算用在哪里?之前有搞过钢管扩方孔,是在活塞杆头部加的方形模具,然后做的方形导向孔

网友(点评):
用在锻造行业,加滑块导向抗偏载

网友(点评):
这种的偏载力可能会很要大一些

网友:
看使用工况吧,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
油缸因为都是圆形,所以和圆缸配套使用的导向基本上都是导柱导套。

网友(点评):
用在锻造行业的,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偏载,感觉用导柱导套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网友:
我用的挤压机下面靠两个L型铜板和平面导购摩擦.上面靠两个45度斜面限位

网友(点评):
有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