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宽如何快速准确测量

楼主(2018-06-11):
兄弟们,有个工件外圆上有好几处外槽其中一处槽宽8mm加0.02. 槽深15mm。   用什么工具能够快速准确的测量?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规啊

没用过,2丝能测得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2丝能测得出来吗?

1丝以下都可以测出来。2丝算什么。
想快速测这个尺寸是否合格,必须借用检具(塞规)!

网友:
塞规吧,,也就是楼上说的通止规,到这个需要专门检具。

网友:
做个塞规,不要太长,两头的检测槽宽面的长度要大于15mm,也就是15mm+15mm+10mm=40mm就行,简单实用,一头通端,一头止端,通端能塞进去,止端塞不进去就行

网友:
推荐看看GB-1957

网友:
自动化检测,上视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以下都可以测出来。2丝算什么。
想快速测这个尺寸是否合格,必须借用检具(塞规)!

兄弟,弱弱的问一句塞规是用扁平的还是用圆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弱弱的问一句塞规是用扁平的还是用圆形的?

你要测的槽是什么形状 就做成什么形状的塞规,顶端可以做一个倒角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