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电木板要是粘接,用什么胶合适?

楼主(2018-06-11):
现在做一个电木的盒子,里边是分成一片一片组合起来的,现在要粘接起来,不知道用什么胶,网上查了一下,是酚醛胶么?求助大神么赐教!

网友:
不能用螺丝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木头的话,去问木工可以,我之前干过两年木工,,是用一种叫免钉胶的东西,不过要顶着一两台才会干

网友(点评):
电木不是木头,能否先百度了解下情况

网友:
没特别要求的话,502就行了

楼主:
也没特殊要求,就是没接触过这种材料,也用螺栓缝合的,还有销孔定位,再粘起来会更加牢固可靠

网友:
既然已经用螺栓、销孔紧固定位了,中间用热固性酚醛树脂就可以了(常温下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