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输送带如何实现产品的真空吸附

楼主(2018-06-11):
现有产品尺寸150*140*1mm,需要研磨表面,采用输送输送,有3个固定打磨工位,希望产品吸附在输送带上(吸附力大约10kg才不至于打磨时飞掉)输送并通过砂带的打磨,输送带规格:6000*180(厚度待定)
问:此真空吸附怎么实现?放在治具上用气立可20规格的真空发生器基本可实现,但是用治具过度难解决气管等问题,希望产品直接吸附在输送带上使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真空泵,然后中间过度储气罐,储气罐出来10根气管
从输送带 侧面通真空气口,10根气管放在输送带两侧
当然10只是随便一个数,有可能你要20个气口,2个真空泵。。。

网友B:
我担心的是:输送带厚度均匀度能达到要求吗?

尤其是对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的是:输送带厚度均匀度能达到要求吗?

尤其是对接的地方。。。

有个非此行业的同事在国外见过这样用的,只是他讲不清楚,而目前专利文献都找不到,主要解决产品本身不被压坏的风险(产品有开裂风险才这样做)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然后中间过度储气罐,储气罐出来10根气管
从输送带 侧面通真空气口,10根气管放在输送带两侧
当 ...

你好去毛刺机  真空吸附输送带做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