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所示的圆锥销孔,能现场配铰吗?

楼主(2018-06-11):
请问各位,如图,这个圆锥销孔的加工空间比较小,能不能现场配铰呢?

网友:
只要手电钻能施展开来,就能配钻胶,但还要看你的孔有多大,大于12的孔就免谈。

网友:
感觉手电钻能施展不开来

网友:
那块三角板,完全可以在孔周围开掉一块,让出操作空间。

网友:
圆锥的绞刀有大约200-300长的,楼主图示的零件加强筋不干涉就行,就能加工

网友:
锥销主要的功能是定位用的,那么斜个十几度钻孔配铰又有何不可?

网友:
你的资料太少,不太好定。如果是机铰的话,只要你孔的轴心到加强筋的距离,大于你所用设备的旋转半径就能铰
手动铰的话,不用铰手真接用扳手就都能铰了。只是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