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缸体与端盖是否可以设计成为一个整体

楼主(2018-06-11):
缸体与缸盖不需要再进其他形式的连接,就是由一个毛胚加工出来的,是否适用于柱塞式液压缸????

网友:
1,浪费不?
2,怎么装?

网友:
有考虑过维修吗?

网友:
可以,我经常就这么干,一般都是后端盖, 前端盖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要装活塞和活塞杆等。

网友:
短的缸很多都是这样。缸筒滚压。

网友:
短的可以,长的难加工难测量

楼主:
我说的是对于柱塞缸来说,前端盖与缸筒设计成一个整体

网友:
可以,有些短行程缸可以冷镦成形,缸尾受力好,柱塞缸用较厚钢管简单车一下,再精加工导向套也是常见做法

网友:
1、材料成本;2、加工难度

网友(2018-07-17):
我见过牛皮轧花机的油缸是这样的,缸径800,行程50.

网友:
前后两端盖只能有一个设计成整体,而且有长度限制,太长了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