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实现往复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8-06-11):
我想问问怎么才能使各个气缸的动作长时间的保持一致或者有哪一种更精确的能实现往复运动的机构

网友:
忘掉气缸,先想别的。

再回来用气缸,就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更会玩儿气缸了。

玩儿好气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网友A:
你要保持位置一致的话,就在两头加限位
想速度一致,气动是不可能的

往复最好就是伺服加丝杆了

网友:
做一个连杆机构,位置精度应该能保证,速度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
向楼上说的一样,往复运动精度高,选用私服丝杆机构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保持位置一致的话,就在两头加限位
想速度一致,气动是不可能的

伺服加丝杆是怎样的结构,能不能用图片或者视频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加丝杆是怎样的结构,能不能用图片或者视频说一下

伺服和丝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学机械的吗,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和丝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学机械的吗,大哥?

初学者,学的不精,很多都不知道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机械专业出身  不过既然干这行 应该见识也多啊  需要系统的学习下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