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做的装配体可以导入UG吗

楼主(2018-06-11):
SolidWorks 做的装配体可以导入UG吗,装配体中的配合会不会变?

网友:
不知道中间转换格式*.IGES或者*.STEP格式能不能导入?你可以另存成这两个格式的文件试试。

网友:
stp,x-t都可以啊

网友:
STP可以,配合就没有了

网友:
导入后零件之间相互配合关系好像没

网友:
可以导入,UG安装的时候,有SW,CAD等链接端口,只要打开了那些端口就可以导入的

网友:
可以,但没配合。

网友:
可以,我用ug10.0,设计给的catia装配文件我这一打开就是装配图,很完整,你直接把设计的装配图保存为stp格式

网友:
我威望不够,差积分,要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