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受剪力好还是收拉好

楼主(2018-06-12):
今天设计了一个结构,螺栓承受拉力。但是工厂的人说螺栓因为有预紧力的存在已经用掉了25%的拉力,所以要更改螺栓受剪力。 但是我查了,螺栓受剪力要远低于受拉强度, 即便是铰制孔用螺栓承受剪切应力也是没有拉力强,请问螺栓是承受剪力好还是拉力?

网友:
小螺丝用斜口钳可以轻松剪断,你可以尝试手工拉断看看

网友(点评):
瞬间脑补画面...

网友:
剪切强度肯定远远小于拉伸强度

网友:
俗话说:“立柱压千斤”,材料承受拉压的能力远高于抗剪和抗弯,如果能充分利用材料的抗拉压能力,则结构强度显著提高,如各种斜拉桥、拱桥等。

网友A:
剪切应力也是不是远远小于拉力强吧。这么夸张?螺栓受剪切应力的时候,负载也不一定完全由剪应力承受,还有预紧时产生的摩擦力。综合起来也不比受拉差多少。

网友:
普通螺栓连接受剪 就是设计失败了

网友:
普通螺栓 许用切应力 约等于 0.6*许用拉应力
一般避免受剪
因为你螺栓是纯受拉力,所以按道理来说不存在预紧力用掉了许用拉应力的25%这种概念。

网友:
我记得机械手册上好像大概是两倍关系

网友:
螺栓纯受剪的情况比较少,一般即使有剪切力也是先靠摩擦力承受

网友(点评):
也有部分剪力传到螺栓

网友:
肯定还是受拉好,像楼上说的加上预紧以后摩擦力受剪还凑合,单纯螺栓受剪就完蛋了,毁螺纹,弯曲变形,断裂

网友(点评):
螺纹也不一定是全螺纹,只是头部螺纹锁紧,其余部分是光杆。剪应力在应许剪应力范围内,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剪切应力也是不是远远小于拉力强吧。这么夸张?螺栓受剪切应力的时候,负载也不一定完全由剪应力承受,还有 ...

差得很多,不足拉力的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得很多,不足拉力的三分之一

q235的剪切强度好像是屈服强度的0.5-0.8。具体需要查资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通过计算我计算了三种形式,螺栓抗拉,抗剪和预紧力提供的摩擦力。结构整体受力41,993N 平均分布在16个螺栓上,通过计算,预紧力提供的摩擦力来抵抗拉力是最可靠的,请大家帮我看下我的计算是否有问题。

网友:
普通情况下螺栓制作也好,设计也好是首先考虑拉力的。

网友:
螺栓受剪,孔要专门加工,最好是铰制孔,精度较高,螺栓光杆也有精度要求,不然容易局部压溃,增加了生产成本,实际是不到万不得已此用法较少,所以大多还是受拉

网友:
螺栓应该是不允许受剪力的

网友(2021-11-13):
螺栓承受剪切力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

网友:
螺栓受拉力比受剪切力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