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作轴右键菜单的导出对象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18-06-12):
(图片)

网友:
我的结论是:啥也没干。

网友A:
基本没用。
在衍生之前导出对象的步骤
在功能区上,单击“管理”选项卡 “编写”面板 “ 导 出 对 象 ” 。 在“ 导 出 对 象 ”对话框中,选择对象,然后单击对话框顶部的“导出”。每个选定的对象都标记有一个箭头 图标。
管理衍生关系
在功能区上,单击“管理”选项卡 “编写”面板 “ 导 出 对 象 ”。 选择一个已导出的对象,然后单击“排除”。 返回到衍生零部件并单击“更新”。 如果排除已衍生的某个对象,参考对象将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用。
在衍生之前导出对象的步骤
在功能区上,单击“管理”选项卡 “编写”面板 “ 导 出 对 象 ”  ...

在衍生之前导出对象和参数
在创建衍生零件或部件的常规工作流中,可以衍生对象和参数。(对于部件,可以使用基础部件中所有零部件的参数,而不仅仅是选定零部件的参数。)

作为备选工作流,也可以在编辑基础零部件时将对象和参数标记为导出(“管理”选项卡 “编写”面板 “导出对象)。箭头图标 指示导出的对象。如果衍生零件的用户对基础零部件不具有写访问权限,则该功能很有用。
也可以在基础零部件的“参数”对话框中将参数标记为导出。

这个可能在数据管理系统中很有用,因为某些设计师不具备写权限

网友:
可能在数据管理系统中很有用?【有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