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制图尺寸标注规则

楼主(2018-06-12):
最近看到有不少社友问机械制图的疑难杂症,今天咱们来再次学习下,温故而知新~

(一)基本规则
    1.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所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与图形的大小及绘图的准确度无关。

    2.图样中(包括技术要求和其它说明)的尺寸,以mm为单位时,不需标注计量单位的代号或名称,如采用其它单位,则必须注明相应的计量单位的代号或名称。

    3.图样中所标注的尺寸,为该图样所示机件的最后完工尺寸,否则应另加说明。

    4.机件的每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二)尺寸组成
    如下图所示,一个完整的尺寸一般应包括尺寸数字、尺寸线、尺寸界线和表示尺寸线终端的箭头或斜线。

1、尺寸数字
    线性尺寸的数字一般应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也允许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

2.尺寸线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不能用其它图线代替,一般也不得与其它图线重合或画在其延长线上。标注线性尺寸时,尺寸线必须与所标注的线段平行;当有几条互相平行的尺寸线时,大尺寸要注在小尺寸外面,以免尺寸线与尺寸界线相交。在圆或圆弧上标注直径或半径尺寸时,尺寸线一般应通过圆心或延长线通过圆心。尺寸线的终端有两种形式,如图所示:箭头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图样,图中的b为粗实线的宽度;斜线用细实线绘制,图中的h为字体高度。圆的直径、圆弧半径及角度的尺寸线的终端应画成箭头。在采用斜线形式时,尺寸线与尺寸界线必须互相垂直。

3.尺寸界线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并应由图形的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处引出。也可利用轮廓线、轴线或对称中心线作尺寸界线。尺寸界线一般应与尺寸线垂直,并超出尺寸线的终端2mm左右。

(三)尺寸注法示例
    下面列出了国标规定的一些尺寸注法。
线性尺寸的数字方向
    第一种方法:尺寸数字应按左上图所示方向注写,并尽可能避免在图示30范围内标注尺寸,当无法避免时可按右上图的形式标注。

    第二种方法:在不致引起误解时,对于非水平方向的尺寸,其数字可水平地注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如下面的两图所示。在一张图样中,应尽可能采用同一种方法,一般应采用第一种方法注写。

角度
    尺寸界线应沿径向引出,尺寸线画成圆弧,圆心是角的顶点。尺寸数字应一律水平书写,一般注在尺寸线的中断处,必要时也可按右图的形式标注。

    圆的直径尺寸一般应按这两个例图标注。

圆弧
    圆弧的半径尺寸一般应按这两个例图标注。

大圆弧
    在图纸范围内无法标出圆心位置时,可按左图标注;不需标出圆心位置时,可按右图标注。

小尺寸
    如上排图例所示,没有足够空间时,箭头可画在外面,或用小圆点代替两个箭头;尺寸数字也可写在外面或引出标注。圆和圆弧的小尺寸,可按下两徘例图标注。

球面
    标注球面的尺寸,如左侧两图所示,应在ø或R前加注“S”。不致引起误解时,则可省略,如右图中的右端球面。

弦长和弧长
    标注弦长和弧长时,如这两个例图所示,已寸界线应平行于弦的垂直平分线。标注弧长尺时,尺寸线用圆弧,并应在尺寸数字上方加注符号“^”。

只画出一半或大于一半时的对称机件
    图上尺寸84和64,它们的尺寸线应略超过对称中心线或断裂处的边界线,仅在尺寸线的端画出箭头,在对称中心线两端分别画出的两条与其垂直的平行细实线(对称符号)。

板状零件
    标注板状零件的尺寸时,可如例图中所示,在厚度的尺寸数字上方加注符号“8”。

光滑过渡处的尺寸
    如例图所示,在光滑过渡处,必须用细实线将轮廓线延长,并从它们的交点引出尺寸界线。

允许尺界线倾斜
    尺寸界线一般应与尺寸线垂直,必要时允许倾斜。仍如上例图所示,若这里的尺寸界线垂直于尺寸线,则图线很不清晰,因而允许倾斜。

正方形结构
    如例图所示,标注机件的剖面为正方形结构的尺寸时,可在边长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或用14×14代替“□14”。图中相交的两条细实线是平面符号(当图形不能充分表达平面时,可用这个符号表示平面)。

斜度和锥度
    斜度、锥度可用下面两个例图中所示的方法标注,符号的方向应与斜度、锥度的方向一致。锥度也可注在轴线上。一般不需在标注锥度的同时,再注出其角度值(a为圆锥角);如有必要,则可如例图中所示,在括号中注出其角度值。

斜度和锥度符号的画法,见右两图所示,符号的线宽为h/10,h为字高。

图线通过尺寸数字时的处理
    尺寸数字不可被任何图线通过,当尺寸数字无法避免被图线通过时,图线必须断开,如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内容隔几天就会发一次,看过很多次了

网友B:
虽然是基础中的基础,但是真正懂的人能有多少啊?

网友C:
这是绘图基本功,现在的民企不像国企,每个单位都有标准化室,专门负责图纸是否符合国家制图标准,挑出图纸中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绘图基本功,现在的民企不像国企,每个单位都有标准化室,专门负责图纸是否符合国家制图标准,挑出图纸 ...

前辈言之有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容隔几天就会发一次,看过很多次了

温故而知新吗,有句话叫老生常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基础中的基础,但是真正懂的人能有多少啊?

所以基础知识反而要经常翻出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2019-01-14):
前来跟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