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探讨

楼主(2018-06-12):
最近遇到一CAD问题,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在不使用其他3D软件和高版本的CAD参数化下,低版本的CAD如何绘制出图中的(黄色)过直线端点的弧形切线
试过了用起点-端点-半径的圆弧绘制,可惜捕捉圆上切点时捕捉到的是以直线切点的定点,不能绘出正确图形
大家有什么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A:
以右边那个点为圆心做Ø600圆,以原点为圆心做Ø400圆,下面那个交点即为黄色圆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右边那个点为圆心做Ø600圆,以原点为圆心做Ø400圆,下面那个交点即为黄色圆圆心

此法可行,那么,我要的切线弧直径变成其他的数700、800、100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法可行,那么,我要的切线弧直径变成其他的数700、800、1000呢?

没有上限,只有下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法可行,那么,我要的切线弧直径变成其他的数700、800、1000呢?

同样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法可行,那么,我要的切线弧直径变成其他的数700、800、1000呢?

饭非得一口一口喂才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限,只有下限

嗯,谢谢,我想起来了,这是运用内切的条件。以指定点为圆心做圆RA(RA为要求黄切弧半径),以固定圆的圆心做R(A-B),交点即为黄切弧圆心,画出RA即可。过指定点 与指定圆相切 的已知半径或直径的 圆弧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饭非得一口一口喂才会吃........

有时候有些东西想不起来,没绕得过去也正常...

网友:
工具栏右键将捕捉开关打开就可以了吧,可以只捕捉相切点的

网友(点评):
捕捉到的是直线的切点

网友(2018-08-09):
直接画个大圆,剪切

网友(2019-03-12):
7楼做的对